[ZLG-MCU]
LPC931上电后不运行

楼主(2010-03-08):
LPC931在上电之后,不运行,可能是什么问题?
供电电压3.29V,RESET引脚外部5.1K上拉,编程时选择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在上电后单片机都不运行,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程序,有的LPC931芯片就可以运行,但是有些就不行,而且不行的比例还比较大,约有1/3,芯片质量不可能这么差吧。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A:
网上有篇文档叫《LPC900详细开发流程》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应该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