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感性负载?

楼主(2010-03-08):
在实际的交流电路的负载中,一般说来,总是同时存在着电阻,感抗和容抗,如果某个负载的容抗相比于感抗较小,以至可以忽略,就可以认为只有感抗和电阻在起作用,这样的负载称为电感性负载.在电感性负载中,交流电的电压总是超前于电流 ,且满足:
   角的大小决定于感抗 与电阻R的比值,即:

  一个负载是不是电感性负载,不但与负载本身有关,而且与通过的交流电频率有关.例如一个线圈,在通过低频交流电时,分布电容可以忽略,是一个电感性负载,但当频率升高时,分布电容就不能忽略,甚至可变为电容性负载.

楼主:
麻烦高手解析下

谢谢

网友A:
先看“阻抗”是什么?

阻抗(impedance)是电阻(resistance)加电抗(reactance)——即Zi(阻抗) = R(电阻) + Zlc(电抗)。这里充分体现了国语的优势——阻抗 = 阻 + 抗 (其实还有导纳 = 导 + 纳)。

电阻是个实实在在耗功的东西(实数),通常为正。而电抗则总是玩虚的(虚数),将能量藏着掖着在电的范畴内变来变去。能量在电的范畴内可以有两种形式存储——磁场和电场,对应与电抗就是正虚数(j |Zlc|)和负虚数(-j |Zlc|)。这样,可以进一步把组抗写成:

    Zi = R + j (Zl - Zc)

其中,Zl为感抗(对应于磁场),Zc为容抗(对应于电场)。和起来就是电抗。

如果感抗占优势——即(Zl - Zc) > 0,则负载呈感性;如果容性占优势——既(Zl - Zc) < 0,则负载呈容性。当然若(Zl - Zc) = 0,则为中性——即纯阻性。

现在再具体一点,令电信号是单谐(简谐)信号,负载为R串联L再并联C。则有:

    Zi = (R + j ωL) || [1/(j ωC)]

其中,ω是单谐信号的角频率,L是电感,C是电容性。

最终可以变换到Zi = Zr + j (Zl - Zc)这个形式,不妨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B:
电感阻电流,电容阻电压。

网友C:
电感阻电流,电容阻电压。
引用 网友B:

这还得看如何接。

如果电感是并联与负载,电容是串联负载,则恰恰相反。

如果单单看电感或电容本身,还是正确的。

网友D:
这还得看如何接。

如果电感是并联与负载,电容是串联负载,则恰恰相反。

如果单单看电感或电容本身,还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大说的更透彻呀!赞一个```

网友A:
分析阻抗特性必须将网络中的所有RLC按连接综合后形成表达式:

  Z = Re(ω) + j Im(ω)

才能看得清楚。不能简单的将某个器件孤立的看待。

网友E:
电感性负载就是感性的,会导致电压和电流移向,降低功率因数

网友F:
比如镇流器,最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