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个参数可靠吗?

楼主(2010-03-08):
(无正文)

网友A:
所有数据都必须在产品上得到测试才是可靠的!

网友B:
如果手册说的是实话,即使没经过测试,大部分数据也都是可信的,
比如,偶在电路的输入端串联了一个2M的电阻,然后偶可以号称输入阻抗大于2M,由设计保证,虽然没有经过测试。

网友C:
TBD,呵呵,也就是设计时理论推导达到的性能指标,但没有经过实际测试验证,一般为该产品在未批量投产前常见。

网友C:
肯定不能以TBD为设计依据,否则你可能会死的很惨。

一般来说,标TBD就意味着这个产品没有批量定型,或者虽然批量定型,但有一些性能指标数据的获得十分麻烦,所以就只做TBD推导,不做实测。

楼主:
看到ST中文手册上都是这些话
AVR手册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