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多机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0-03-08):
使用STM32F103C8T6的USART多机通信功能,一主机1#,两从机2#、3#,主机与两从机之间的点点通信正常;主机的TX与两从机的RX相连,主机的RX与两从机的TX相连,一开始设置3#从机进入静默模式,2#从机向主机发数据,并且为了保证只有一从机与主机通信,在3#从机中没有发送任何数据的操作。这样安排,2#从机发送不成功;将3#的TX引脚拔掉,保留其RX引脚,2#从机可以向主机发数据;如果是将3#的RX引脚拔掉,而保留其TX引脚,则2#从机发送不成功。此处已经按照多机通信的要求让3#进入了静默模式(RWU位已经置位),怎么还不能实现多机通信?

网友A:
请用示波器看看线路上的波形。

网友B:
"主机的RX与两从机的TX相连"怎么行?电路常识吧。
ST的建议是从机TX经过与门后连接。

楼主:
手册上好像只是说从机的TX引脚“logically ANDed together”,并没有说用与门相连吧,而且TX的高电平又有什么不对呢,只要保证不同时发数造成冲突就行了。

网友A:
从机不发送数据时线路上是高电平,直接把2个从机的TX相连,另一个从机怎么发送数据,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线路上的波形验证一下。

楼主:
确实直接将从机两只TX脚相连是有问题的,从示波器上看,一个从机发出的数据信号不是完整的脉冲,低电平到不了0V。

楼主:
接了与门之后果然可以正常通信了。不过还是有点不明白,因为教科书上几乎大部分的串口多机通信的连接图都是直接把从机的TX挂到主机的RX脚上的。

楼主:
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与门如何使用,能详细些吗?我想知道

网友E:
将从机两只TX脚分别接入二极管(IN4148)后相连接即可

网友F:
之前有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G:
我也很想知道为何要经过一个与门

网友H:
问题同楼上。:(

网友I:
理由:
输出信号之间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B:
其实对这个问题ST应该很容易解决的,就是在多机通信模式下落选的从机自动进入输出三态。既然人家在手册里面要求接与门就不能说是BUG。纵观STM32 复杂多功能的外设集合,这点瑕疵(如果算得话)也是能够克服的。实在要直接连接节省与门,从机软件自己设置强驱或3态可以避免总线冲突,当然效率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J(2011-04-14):
lz有给个流程图

网友K(2012-03-18):
刚刚看到这个讨论,我也在做这个东西,想请教楼主哈

网友L(2020-05-31):
串口接的没有问题,采用主机巡址从机,再通信会好一点,不用外围电路

网友B:
居然有人把这么老的帖子挖出来,看到自己的发言一晃已经10年了,经历了人瘟都没死的必有后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