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 8烧写几十次后,怎么就坏了呢

楼主(2010-03-09):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如果你的工具没问题,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估计是熔丝编程错误造成的,怎么恢复吖,我看到要用高压并行编程器,没有吖,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B:
如果是某些熔丝编程错误就只能靠专用编程器才能恢复,去找当地有该设备的人或经销商处借用一下就是。

网友C:
比较常见的一种错误是熔丝定义使用外部晶体但实际上没有使用,这只要加上晶体(和两个小电容)即可编程。
多数熔丝错误可以用高压(12V)编程恢复。
有一种编程错误,编程后ATmega8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即使是用高压编程器也不行,那就是将RESET引脚定义为输出脚。

网友A:
比较常见的一种错误是熔丝定义使用外部晶体但实际上没有使用,这只要加上晶体(和两个小电容)即可编程。
多数熔丝错误可以用高压(12V)编程恢复。
有一种编程错误,编程后ATmega8无论如何也不能恢复,即使是用高压编程 ...
引用 网友C:

只有ic没坏,随便怎么烧熔丝都是可以恢复的,reset设置成输出也可以

只要合理的控制vcc和rst高压的时序,统统能解锁

小店提供的stk500高压编程器实际验证过了

网友D:
通过外加有源晶振的办法,可以让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