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 time?

楼主(2010-03-09):
什么是Setup 和Holdup时间?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

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
(如上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
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
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
保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
如果holdtime不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那请问setup 时间长点好还是短点好?holdtime是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A:
建立时间(setup time)原则上是越短越好,但要求也较高(具体参考高速电路)。处理不好的话,高速沿的高次谐波会传导或辐射出来干扰其他信号。因此通常采用低压系统,这样既保证了具有较短的建立时间但又不至于产生陡峭的信号沿。一般原则是,在保证系统速度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较长的建立时间。

保持时间(hold time)的长短要看信号采样对象的需求,只要能满足信号的可靠采样,保持时间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