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向sja1000初始化错误

楼主(2010-03-09):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是ACR寄存器出错哦,但我在BASIC模式下就不会出错,在PELI模式下就会出错

楼主:
我的问题在导师的帮助下解决了,我的复位引脚连89c52的P2^6,仿真器的设置总线的选择项开始设为使用所有总线(TKS52B仿真器),这样p2口就不能做为I/O使用,改为使用数据总线单步调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