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应用问题

楼主(2010-03-09):
我想用LM2577设计一个降压电路,可是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总是烧芯片:
变压器匝数比为60:30,原线圈用0.2mm铜线,副线圈用线径0.5mm铜线绕制,第一次上电输入10~20V输出正常为12.14V,第二次上电电流又增大为473mA,芯片3、4脚短路,反复试了几次,现象相同,怀疑输入电压升高过程中有大于3A的电流使芯片内部开关管击穿对地电路,具体不知到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帮忙分析解决一下,谢谢!
原理图如下:

楼主:
烧了几个片子了,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好的片子第一次上电后输入电压从10~28V调整,输出都正常,为什么再次上电就会烧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