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打开TIM2进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0-03-09):
stm32f103rc打开TIM2进HardFault_Handler,当不调用TIM2的初始化时,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确设置TIM2的中断处理函数了吗?

楼主:
是正确的,我使用的固件库中的函数,以前的是对的,后来我加上其他的程序,tim2就出这样的问题了,我后来加上的程序好像和TIM2的程序不能共存一样,只要去掉其中的一段就没有问题!

楼主:
程序写到STM32F103RC中不可以运行,但是写到STM32F103VB中就可以了

也是挺奇怪的

网友A:
是正确的,我使用的固件库中的函数,以前的是对的,后来我加上其他的程序,tim2就出这样的问题了,我后来加上的程序好像和TIM2的程序不能共存一样,只要去掉其中的一段就没有问题! ...
引用 楼主:

那么你就分析一下为什么去掉其中的一段就没有问题,去掉的那一段是什么?自己分析一下嘛。

楼主:
程序在软件模拟没有问题,上到目标板上仿真就跑飞了!

楼主:
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B:
“stm32f103rc打开TIM2进HardFault_Handler,当不调用TIM2的初始化时,可以正常工作”说明你的Timer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C:
大部分HardFault都是溢出导致的,检查下堆栈大小,数组越界等可能导致溢出的地方

楼主:
在执行启动文件后就到  HardFault   中断了

网友A:
请在HardFault 中断中放一个断点,然后倒查,看看是从哪里进来的,步步逼近错误。

网友D:
HardFault   很奇怪 建议重新建立工程 试试看

网友E:
如何进行软件模拟,没硬件平台不能模拟吧

楼主:
可以软件模拟的,

网友A:
软件模拟不能100%地模拟硬件的特性,如果出现问题肯定要以硬件为准。

楼主:
恩 我在思考 为什么错了
努力解决中》》》》》》》》》》

楼主:
对了,在MDK中可以吧中断函数写到别的文件吗,没有必要再stm32f10x_it.c 中,是不是只要中断函数名称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吗?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我用的芯片的 中断系统坏了

呵呵

楼主:
我估计是我在焊接芯片时,把STM32的中断系统给焊接坏了

网友A:
我估计是我在焊接芯片时,把STM32的中断系统给焊接坏了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的概率微乎其微。

网友F:
程序写到STM32F103RC中不可以运行,但是写到STM32F103VB中就可以了

也是挺奇怪的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出现在仿真器,我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原来的万利190块钱的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II不支持STM32F103xCDE大容量系列的产品,所以在用软件模拟器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通过ST-LINK-II下载到目标板运行时,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在某些情况下代码还是可仿真运行的,所以就给你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代码出现了问题,其实是仿真器不支持大容量的STM32系列MCU造成的。好在我手头上有一个CR版ULINK2,改用ULINK2进行仿真后,就好了。你的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我的回复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G:
说不定真是LS说的情况

网友H:
是不是初始化的顺序不对,TIM2初始化之前,有没有开它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也是这样,我吧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下载到我的做的板子上不不可以了,所以怀疑我的程序的问题了,后来发现我的板子上的JTAG口没有加上拉和下拉我加上之后也还是不可以,香版主说坏单项功能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只有怀疑ST-LINK-II了,看样子要买个仿真器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是不是初始化的顺序不对,TIM2初始化之前,有没有开它的时钟?
引用 网友H:
时钟开了,以前TIM2正常工作了,后来加上其他的程序后不知道去哪里了!有时进硬件失效中断!

网友H:
我也比较赞同22楼的看法,我以前遇到过的,不过是JLINK的警告,说不能完全支持后缀为VBT的芯片,让我更换芯片什么的,至于具体有什么问题我就没有遇到过。
以前用过ST-LINK-II,后来觉得太麻烦,统一用J LINK了。

楼主:
看样子ST-LINK-II只能用在自己的开发板上了,那个STM3210B-LK1上也不可能写多大的程序,只有这样了现在去弄个J LINK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I:
这个可能也太小了,一般如果芯片出问题,不会仅仅一个模块出问题

楼主:
我用J-LINK烧录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