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问题!

楼主(2010-03-09):
我看每个PMOS的datasheet都有这么一项电气特性,2031的如下:
Gate Threshold Voltage=0.4-0.9V,测试条件VDS =VGS, ID = 250uA,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开启电压最小0.4V?

那我这样用会不会出问题,就算LIG那端高电平(3.3V)也关不断PMOS?
大侠指教!!

网友A:
是的,开启电压0.4-0.9V,3.3V关断不了。

楼主:
2楼 ShakaLeo兄,像我这样想用3.3V控制5V的电源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B:
就算Vgs小于0.4也没有完全关断,某些情况下要进行亚阈值分析

网友B:
3.3V控制5V电源开启关断可以用二极管连接PMOS串联一个反相器结构,后面再使用反相器+缓冲得到

网友A:
2楼 ShakaLeo兄,像我这样想用3.3V控制5V的电源有什么好方法呢?
引用 楼主:

要注意各电阻的取值,应该在IO为3.3V时,Q1和Q2都能够饱和导通。

网友C:
楼上的图是从S极输出吗?

网友A:
楼上的图是从S极输出吗?
引用 网友C:

呵呵,DS极画反了。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