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实验出现问题请有经验老手帮忙

楼主(2010-03-09):
我手上有一汽车遥控器(带四个按键),放入高低温箱做加速老化实验,总共做了十天,最后从高低温箱温度为23度后取出测试,出现症状为:刚开始正常手按遥控器按键,遥控器无反应(LED指示灯不亮,也不发射信号),但手用大力按下按键又能正常发射,这样大力按发射过四五次之后,再用正常的力度去按按键,一切又恢复正常!请问是何原因导致刚开始正常按发射不出信号???

网友A:
如果是导电橡胶的话,表面可能被氧化

楼主:
按键是采用金属的锅仔片,我拆机后发现锅仔片正面是有一点点氧化,但底面和PCB接触的面并没有任何氧化的痕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关健在于为什么按了四五次之后又一切恢复正常? 感觉像是开始电路处于待激活状态,和电池CR2026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单个键还是所有键?

网友C:
估计是锅仔片质量问题,进货时就不新鲜了,老化后造成接触不良,接几下后接触又好了
你锅仔片上面复透明胶纸吗?还是锅仔片小脚直接焊死的?
你可做一个对比试验,老化后换新的锅仔片,看是否还要按几下才正常
还有可能是pcb板镀金层不良引起.

网友D:
pcb板子问题吧

罗宾||辰| | 2010-3-10 09:20 | 只看该作者
2# zjp8683463
路过学习!·!#·!#·¥#¥%

楼主:
锅仔片上面复透明胶纸的,四个按键中,只有一两个按键会有此现象,5楼讲的似乎在理,但要重新做实验验证不大可能啊,因为这是高低温老化实验,一做就是十天啊!!!现总结原因可能有二:其一,锅仔片本身质量问题,其二,PCB板金手指问题!  但有什么简易可实现办法能确定其中哪个原因造成的呢?(重做老化实验是不现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