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英蓓特NXP M0蓝精灵开发套件使用说明

楼主(2010-03-09):
http://www.embedinfo.com/class.asp?lx=small&anid=68&nid=326
使用环境:
(1) Colink2在Windows XP下使用,只支持sp2以上

(2) 使用时,必须调试器于目标板要共地.

1. 安装USB驱动(驱动包见附件)
   > Colink2 for LPC1100板子上电,弹出发现硬件对话框,等待弹出硬件安装向导

   > 选择"从列表或制定位置安装(高级)"-->"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度(S)"
     --> 勾选"在搜索中包含这个位置(O)" --> "浏览"(指向\EM-LPC1100LK\colink2_driver_release驱动目录),然后下一步安装完成

   > 安装成功后,提示硬件安装成功,可以使用.
2. 配置
MDK
   > 把.\EM-LPC1100LK\colink-agdi for lpc1100中的Colink2.dll,Colink-agdi.dll复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BIN目录下
:
     例如
D:\Keil\ARM\BIN\
   > 修改Tools.ini,打开此文件,在[ARMADS]条目的最后,加入
:
     TDRV12=BIN\Colink2-agdi.dll("CooCox Colink2 Debugger")
     (TDRV12或者更大的没有重复的标号
)
   > 调试的时候,选择CooCox Colink2 Debugger 即可

楼主:
注意使用的时候将工程配置器件为LPC1114 选择ARM-->Cortex-M0可能会导致调试出错

网友A:
我说呢,这下知道了!

楼主:
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在这里进行讨论
建议大家使用这个芯片的时候 使用最新的MDK4.10版本 下载地址 www.embedinfo.com/mdk
更新办法:覆盖安装即可

网友B:
这个板上带的仿真器,能做为通用型仿真器用吗?

网友B:
最重要的是多少钱啊?

楼主:
板子分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调试器 一部分是LPC1114开发板
从中间断开按照信号线连接  就可以调试自己做的LPC1114板子了

楼主:
最重要的是多少钱啊?
引用 网友B:

价格可以跟英蓓特各办事处的销售人员联系,接受批量购买或者订做

网友C:
怎么购买?

楼主:
首批500套售罄,第二批产品马上到位,火热上市。。。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了,190是块。还是挺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