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新手求助:flash有坏块,liunx无法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9):
我的板子装了两个系统,wince和linux,今天上午好几块都是由于flash的坏块导致系统无法启动,下午这块往flash里写系统的时候没有坏块,引导系统启动后发现wince可以启动,但是linux无法启动,同事说好像是linux不能跳过坏块,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从装一次linux. 让他格式化一次, 跳过坏块.

关于坏块这个事, 说是坏块记录也有无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那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B:
LZ试的怎样了

网友C:
在uboot下重新刷一次flash 看看是不是真的坏了~~

楼主:
貌似不行啊,坏块是在引导区,老大说现在linux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网友D:
flash 有坏块是正常的。只要标识出来,并不影响使用。

u-boot,内核及根文件系统重新烧写(烧写前记得先擦除,若不行,反复多擦除几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格式化不管用,坏块依然存在,老大的意思是要不换flash,要不该linux系统,对比起来还是换flash容易多了。

网友E:
flash也不应该出问题啊,
如果概率这么大,一定是设计或采购出问题了,

网友F(2012-04-12):
应该是引导区有坏块吧,这样是没法识别出来的。换flash

网友G:
是nand flash吧,
还是多格式化几次,有时会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