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F103VE6的疑问

楼主(2010-03-09):
我现在使用在使用STM32F103VE6,之前没有用过ST的芯片,因此想咨询一下以下问题:
1.当芯片的工作频率由外部高速时钟提供时,如外部8M的晶振,问此刻是否需要同时提供外部低速时钟源?因为有的芯片即使不适用低速时钟也许提供外部低速时钟。
2.如需使用串口,如RS232,对芯片程序进行升级是不是一定需将该串口连接到USART1上,除此外是否还需其他的端口配合使用?
3.如果想采用增量编码器输入,输入口的选择是否就是TIMER1-5和TIMER8的CH1、CH2、CH3?
4.我需要使用一些外部中断,是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配置成外部中断,有没有特殊的需要注意的端口?
谢谢!

网友A:
1.当芯片的工作频率由外部高速时钟提供时,如外部8M的晶振,问此刻是否需要同时提供外部低速时钟源?因为有的芯片即使不适用低速时钟也许提供外部低速时钟。
答:如果芯片的工作频率已经由外部高速时钟提供了,如外部8M的晶振,请问此刻外部低速时钟源做什么用?

2.如需使用串口,如RS232,对芯片程序进行升级是不是一定需将该串口连接到USART1上,除此外是否还需其他的端口配合使用?
答:如果使用ISP进行程序升级,必须使用UASRT1。此时需要boot0和boot1两个引脚进行电平设置。

3.如果想采用增量编码器输入,输入口的选择是否就是TIMER1-5和TIMER8的CH1、CH2、CH3?
答:是的。

4.我需要使用一些外部中断,是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配置成外部中断,有没有特殊的需要注意的端口?
答:所有的IO口都可以用作外部中断,但是要注意的是当PA0用作外部中断时,其他GPIO的0口不可用作外部中断,即PB0、PC0、...等都不能用作中断口,其他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