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在ise中如何添加自己的vhdl库和包文件

楼主(2010-03-09):
自己定义的端口想写成库文件,然后在ise中直接使用。是不是在ieee文件夹中写入自己的pkg?如果不是请问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选择 project ->new VHDL library
然后左边 类似资源管理器的窗口中 选择librarys
找到这个library 然后 右键 选 Add Soures..

网友B(2017-04-26):
引用 网友A:
选择 project ->new VHDL library
然后左边 类似资源管理器的窗口中 选择librarys
找到这个library 然后 ...

您好 想问下怎么自己创建一个库和程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