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在PWM的任何一点开启SAR8

楼主(2010-03-09):
是不是可以在PWM的任可一点触发SAR8,是通过图形配置呢?还是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呢?请用过的朋友支一招....

网友A:
似乎是用在HDLC上面的,你可以设置在PWM的上升沿触发SAR8 也可以是下降沿.触发..ebike上 据我了解是在上升沿

网友B:
不能是任何一点吧

楼主:
TO:rocky_bian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PWM产生一个中断,在PWM中断里软件开启的AD!你上述的方法,是不是这样的?可还有别的方法。。。。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C:
LZ说说是怎么弄明白的

楼主:
又出问题了,昨天试的是,上电之后触发一次AD,而后AD中断的标志一直不会清,也就不会触发AD!我想要的是每个PWM产生取一次AD采的结果

楼主:
希望版主来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帮顶。

楼主:
没有!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也还没解决!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在PWM的任可一点触发SAR8? 难道有什么限制吗? 可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吗?

楼主:
如果是单通道采样的话,是可以采到!可是我现在是用了多个通道,一旦由PWM控制的那个通道切换到其他任何通道后,再想切换回来就不行了!和PWM同步的通道采的数据就不是本通道的了,而是刚用的那个通道的值了!猜想是切换通道想出了问题!

楼主:
大家对CYpress的东西有这么都很陌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