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楼主(2010-03-09):
请问ST32F10X系列关于USB硬体有没有推荐线路?是否需要隔离或者驱动?

网友A:
请看ST网站上提供的评估板线路图。

网友B:
主页都有啊

楼主:
谢谢,USB的我找到了,还需要个以太网的,还请香主指点。

楼主:
下一半就不动了,郁闷哦:(

网友C:
网速问题,我下的速度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