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源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高压电源的示意图如图所示。A相控制和B相控制相位差180度(输入信号为TTL电平),则两个开关管轮流导通,变压器为100倍升压,后面的倍压整流电路为经典的CW倍压整流,负载电阻为90M。

当输出高压为4000V时,+12V电源的输出电流为160mA,总功耗为1.92W。
负载电阻的总功耗为4000*4000/90M=0.18W,
两个10欧姆电阻的总功耗为2*10*0.16*0.16=0.51W,
两个开关管的总功耗为0.3*0.16=0.05W,
则变压器和倍压整流电路的功耗为1.92-0.18-0.51-0.05=1.18W,即占了功耗的主要部分,电源转换效率很低。

问题:
1. 如何确定变压器和倍压整流电路各自的功耗?
2. 如何进一步提高效率?

网友A:
后一个问题:
估计你的驱动信号没有“死区”,两支三极管存在“共同导通”,造成效率降低。
前一个问题:
比较难测。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但不准确。

网友A:
另外,4000V是输出的直流电压,变压器次级电压多少楼主没有说明。在次级电压较高时,变压器的绕法对效率影响相当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信号是用专用芯片产生的,有死区,应该不会产生共同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电压约峰峰值1000V,不知算不算大。
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次级电压较高时,对变压器效率影响很大?
如何绕制次级才能提高效率?

多谢!

楼主:
哪位绕过高压小功率变压器,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次级峰峰值1000V,比较高。
次级电压高,必然匝数较多,分布电容大。分布电容上存储的能量不能由整流电路传递到负载,只能在电路换向时经变压器和两支开关管送回电源。向此电容充电的过程要损耗掉一部分,送回过程中也要损耗掉一部分,所以电路的效率降低。
减小次级分布电容的绕法是分段绕。显像管电视机里面产生高压的绕组就是分成十几段绕的。但这种绕法很占变压器窗口面积。
此外,你的电路也有些问题。两支开关功率管均应在CE间接二极管,而且要高速二极管,以利变压器存储能量送回电源。电源上两支电阻最好去掉,如果一定要滤波,改成电感。
顺便说一句:你对两支电阻损耗功率的计算,没有把波形考虑进去,对功率管损耗的计算也没有把波形考虑进去。

楼主:
1. 变压器有尺寸限制,主要是高度不能超过10mm,不知采用分段式绕制能否满足尺寸要求。目前变压器的磁芯为E型的。
2. 电源上的两只电阻除滤波功能外,还起到了限流的作用,防止电路工作异常时造成过流。
3. 关于电阻和管子的功耗计算:160mA的电流为平均电流,因此电阻的功率计算应该没问题吧;至于管子的功率,确实需要考虑波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