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的写字节的疑问

楼主(2010-03-09):
uchar Write_slot(uchar bdat)
{

DQ=1;

delay(10);//两次写时间片隔大于1US

DQ=0;

delay(10);//写时间片为低电平时要大于1US

DQ=bdat;

delay(180);//读时间片最短60US

DQ=1;     //这条语句有什么用?
}
uchar Write_Byte(uchar bdat)
{

uchar i;

for(i=0;i<8;i++)

{

Write_slot(bdat&(1<<i));

//bdat<<1;
                        //Write_slot(CY);

}
}问题是两个红字部分,Write_slot(bdat&(1<<i));这条语句我认为不对,应该用粉色的语句,但视频里的是用的Write_slot(bdat&(1<<i));不知道为什么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楼主:
write_slot()函数只能写入0或1对吧,bdat&(1<<i)可能不是0或一啊,那们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我也感觉有问题。

楼主:
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先谢谢过了
这个程序单片机基础外设九日通第四日里的,

网友B:
程序不是很完整 DQ的定义在哪里呢
但是可以肯定 粉色的是不对的
//bdat<<1;
这句是无效操作
//Write_slot(CY);
这句怎么还操作CY呢

网友C:
是书上的?

楼主:
粉色的是我编的红色的是人家编的,别外DQ就是DS18B20里那个引脚连接P3。3口

楼主:
另外第一个子函数里红色的DQ=1有什么用

网友B:
那DQ就是一个位变量了 也就是P3.3
根据时序操作18B20即可
unsigned char 型变量赋给位变量 只取最低位 其余位舍去
Write_slot(bdat&(1<<i));
改为
Write_slot(bdat>>1);

楼主:
但是他那个视频里是Write_slot(bdat&(1<<i));难道视频错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MjAzMjY4.html 时间在44分23秒那里

网友D:
嗯,《基外9日通》里的程序全部经过数次测试,保证其正确性。
1、最后DQ又恢复为1,是总线的规范,在操作完后保证其为高电平,总线空闲时为高电平。如果不置为高电平,问题也不大,不过不操作时置高电平,是总线操作的习惯。
2、char转为bit不是按位截取的,它与int转char不同。char转bit时,只要char为非0,那个bit就为1,char为0,则bit为0. 这就是bit的逻辑赋值。

char转bit看下图就明白了:

=================================================
如果有其它的问题和意见,欢迎联系我,谢谢。  振南 QQ 987582714

楼主:
编程自成一家,学习了。

网友B:
谢谢11楼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