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相位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0-03-09):
怎么可以实现一个线性相位的模拟低通滤波器,通带大概是150K,组带在500K小于-50dB。本人对线性相位这个问题很头疼,以前搭滤波器都不考虑相位的问题,直接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然后仿真搭电路。现在做一个雷达信号的模拟器,用来模拟产生雷达的回波信号,对相位线性度要求挺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一款集成的,LT1569-7,还不确定行不行。参数如下:
FEATURES
1)One External R Sets Cutoff Frequency
2) Root Raised Cosine Response
3)Up to 300kHz Cutoff on a Single 5V Supply
4) Up to 150kHz Cutoff on a Single 3V Supply
5)10th Order, Linear Phase Filter in an SO-8
6)DC Accurate, VOS(MAX) = 5mV
7)Low Power Modes
8) Differential or Single-Ended Inputs
9) 80dB CMRR (DC)
10) 80dB Signal-to-Noise Ratio, VS = 5V
11) Operates from 3V to ±5V Supplies
截止频率(128KHz)刚好能够在我需要的范围之内。

网友A:
不行,你再仔细看看规格书的电气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