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是我见过最复杂的TIMER

楼主(2010-03-09):
我只想用TIM1作个定时器:每5ms产生一次中断.该怎么实现呀?

这2个图,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为什么要从从FF--->00这个过程?

网友A:
只是想用定时器做一个中断,配置好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确实很复杂

网友C:
TIM1是我见过功能最强的TIMER,:lol

网友D:
TIM1是我见过功能最强的TIMER,:lol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精髓所在啊。

网友E:
已经被定时器弄晕了,文档又看不明白

网友F:
Timer1只是个传说

网友C:
Timer1只是个传说
引用 网友F:

不但是传说,而且是现实,:lol

网友G:
TIM1确实是很强大的。大家要认真看规格书哦,好东西自然要费点时间去钻研的,没深度的不能称为精品

楼主:
的确需要仔细研究才能用好TIM1.

网友H:
晕,就是auto reload的寄存器的值要隔一次才能生效。。。。。
如此设计应该是因为 定时器电路 和 总线 异步的原因吧。

网友H:
用5ms除以定时器的周期,写到autoreload里面,等着定时器第二次中断来,以后的中断间隔就准了。

网友C:
晕,就是auto reload的寄存器的值要隔一次才能生效。。。。。
如此设计应该是因为 定时器电路 和 总线 异步的原因吧。
引用 网友H:

请看我的博客:STM32定时器的预装载寄存器与影子寄存器之间的关系

根据TIM_CR1的APRE位的设置,如果APRE=0,则写入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时,写入的内容会直接进入实际操作的影子寄存器中;如果APRE=1,则写入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时,写入的内容会先进入预装载寄存器中,在每次发生更新事件时才会传送到实际操作的影子寄存器中。

更新事件的产生有2种情况:
TIM_CR1的URS=0:计数器溢出/下溢、设置UG位或从模式控制器都可以产生更新事件;
TIM_CR1的URS=1:只有计数器溢出/下溢才能产生更新事件。

13楼问题的原因应该是:设置了APRE=1,但没有通过设置UG位产生更新事件,立即把写入的数据传送到影子寄存器;而是等到计数器溢出时才真正地更新了影子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I:
定时器1 功能 很强大

网友H:
香板出来了,原来如此,没有用过ST的Timer,仅仅从图上看,还感觉纳闷呢,原来是故意做的影子。。

网友J:
如果你做电机驱动,TIM1的newbility就表现出来了

网友K:
你用什么功能就看什么吧。

网友L:
虽然复杂,但功能确实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