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RS-485接口压力传感器电路

楼主(2010-03-09):
如题,求RS-485接口压力传感器电路,压力传感器5V供电,输出大约1~6mV(进AD前要放大一下),要求元器件最好军温(-40~60℃)的,带外置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RS485线路必须有气体放电管或压敏电阻进行高压保护,而且还要有瞬态电压抑制二极,防止瞬态的高压干扰和遭受雷击。最好采用分级保护的方式来完成。逐步进行浪涌能量的吸收,对瞬态过电压进行分阶段抑制。

网友B:
想找个422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