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导线镀锡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3-09):
file:///E:/实验照片/新建文件夹/电源背后的锡面板.JPG 拆开一个国外的电源,底面的电源线都镀了锡,不知道在PROTEL DXP中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为什么插入的图片显示不了呢

网友A:
在bottomsolder画你想要上锡的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B:
阻焊层开窗

楼主:
5# 88zhd [/b
是不是和4楼一个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好象这样只能喷一点点锡,跟电源板上面走线喷很多锡差别很大。

楼主:
要喷很多锡,该怎么办啊?

网友D:
底层的话,子要铜箔上开绿油窗,过波峰焊(板子在熔化的焊锡上缓慢滑过)后自然就有了,呵呵
顶层的话一般之后手工补了

网友E:
在bottomsolder画你想要上锡的导线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做。如果不保险,你就写个说明说solder喷锡。

网友F:
笨而简单的方法:用焊盘复盖走线

网友G:
我最近正好画一个电路板,上面只是将一块走线镀锡,只要将要镀锡的那层加上焊盘,将过孔设为0,形状改变一下即可,如图

楼主:
这个锡好像很厚,直接贴焊盘好像也未必济事.

网友H:
呵呵,导线上敷上导线再上锡就成了!

网友I:
有几位似乎认为那锡是PCB厂家给上的……
:lol

网友J:
导线上放上焊盘

楼主:
有几位似乎认为那锡是PCB厂家给上的……
:lol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自己手工加的!

网友K(2010-04-09):
请问一下,弧形的导线怎么放焊盘呢?

网友L:
tyw大哥太直接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也这样想的。

网友M:
我最近正好画一个电路板,上面只是将一块走线镀锡,只要将要镀锡的那层加上焊盘,将过孔设为0,形状改变一下即可,如图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意好啊,我没试过

网友N:
:L第一次听说方焊盘的...这主意也不错
我一直是在线上加助焊层

网友O(2010-05-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P:
楼上  方法  可行、

网友Q(2013-05-27):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正好画一个电路板,上面只是将一块走线镀锡,只要将要镀锡的那层加上焊盘,将过孔设为0,形状改变一 ...

这个办法直线是可行的,但是弯线不好搞,请问有没有高手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