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pc2131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请问各位lpc2131的定时器最小定时时间是多小?我把Fpclk从原来的(Fcclk / 4) * 1改为(Fcclk / 4) * 4但好像定时的时间跟理论的差很远。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想实现us级的定时

网友B:
设置匹配寄存寄存器的值,可以实现uS的定时值。深入浅出AR7—LPC213X/214x(上册)这本书里将定时器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