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51学习板如何改成avr学习板?

楼主(2010-03-09):
请问51学习如何改成avr学习板?区别大吗?是不是就把51芯片换成avr芯片?

网友A:
把复位的阻容拆了,mcu换成mega8515即可

网友B:
想法很好

网友C:
2楼的试验过吗?这么简单?

网友D:
AVR8515和8335系列和89C51系列单片机的管脚是兼容的。

网友E:
要是51的学习板是核心板和底板形式的,那就不用说了吧.
要是一起的一块板子比较麻烦找个,DIP的可以用AVR核心板引出的跳线做个插针插上.

网友F:
还可以这么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