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68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我们在LPC2468外扩了一片SRAM,现在开发过程中有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读取SRAM是可以读取的,写SRAM时有问题:如果写偶地址是可以的,如果写奇地址的话,会把前面一个地址的值给清0掉。

  我无法确定的是EMC_STA_CFG0 寄存器的字节定位PB是否应该置1?

SRam的硬件接法与用户手册里面的一致,SRAM是16位的,接在BANK0上面。

麻烦帮忙看下,这个问题搞了很长时间了,还是搞不定。谢谢了。

网友A:
不会的来实验室和我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