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给点我建议关于嵌入式系统的

楼主(2010-03-09):
我快毕业了,分到的题目是嵌入式系统,这是一个大范围。要求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需要用ARM作出实物,最好是有实践性的。
不过我还没接触过ARM,但是做毕业设计,只有边学边用,希望大虾们给我点题目,类似比赛的题目也行,我需要一点灵感。
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去南京万历公司买一块开发版,下载一个IAR EWARM开发软件的32k评估板,学习使用ewarm。然后再看看能做点什么。

网友B:
做硬件是不太可能的了。
弄个开发板然后做点应用吧。呵呵。

楼主:
就是做个应用

网友C:
嵌入式方面太多了,比如用ARM做一个简单点菜器、MP3等等,都可以的,但是时间可能有点紧,如果是计算机方向的还好一些,选一个现成的RTOS

网友D:
做点应用的吧

楼主:
如果做  太阳能无线温度传感系统设计
要哪些东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