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扩SRAM读写不正常

楼主(2010-03-09):
用的是IS61LV51216-10TI,地址空间分配的是第六区(ZONE6),定义基地址为0x10000,现在
*(unsigned int*)(0x10000) = 0xA5A5,然后用

dat = *(unsigned int*)(0x10000);
结果dat为0xffff,有时是0xefef,很奇怪,检查线路也没问题呀。

emif中寄存器设置没有改动,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但我查了下里面设置的时序参数都是最慢的,按理说不会有影响。

网友A:
1,DAT的地址分配对了吗?
2,CSZC6,以及,WR,RD,CS等信号都对吗,再检查一下线路。
3,我做片外SRAM读写有一次也不正常,我是用的FPGA译码,后面发现是我的输出用了“Z”这个高组态造成的数据一直在变。

网友B:
这个很奇怪,用示波器先测测信号对不对

网友C:
还有这事啊

网友D:
应该不是emif的问题吧。

楼主:
我估计也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可是没有改动过,不知道问题处在哪

网友E:
基本可以排除emif的问题

楼主:
怎么这么肯定呢?能说说吗?

网友F:
没有改动过怎么会是emif的问题啊

网友A:
如果测过了没问题,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E:
怎么这么肯定呢?能说说吗?
引用 楼主:
感觉感觉,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