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逻辑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09):
T2和T3都导通的时候回出现什么问题呢 ?

网友A:
回LZ,这是一个与非门,最简单的逻辑了。
回2L,即便T2和T3都导通也没有关系,因为T2导通的时候,T4肯定不导通。

网友B:
上臂P管并,下臂N管串,P管低输入通,N管高输入通,于是,下臂串联N管只有当输入均为高时才通,此时输出对地短路为逻辑0,同理分析,输入有一路为0输出就为逻辑1,列出逻辑真值表即可明白这是典型的2输入与非逻辑门。

网友C:
这个是微电子专业的基础课,对应用电子与信息专业可以不做重点学习,了解一下即可

网友B:
楼上说法非常不妥,分析电路原理不管是对宏观还是对微观都是十分必要的,做电子线路设计,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无法理解的话,还能指望设计出更复杂的电路么?

楼主:
:L晕,真是汗颜.....看了半天,还以为有问题.....T3那箭头怎么就和地连起来了,跑出4个脚来了.....有这样画的吗? 所以才会觉得T2,T3都导通就把电源给短路了......受不了....

网友D:
呵呵,被楼主给忽悠了.

网友E:
这是数字电路中最基础的与非门

网友B:
楼主贴的电路没有错,8、9楼理解错误,MOS管中的那个箭头不是漏极或源极而是衬底,MOS管的漏极、源极是对称的,衬底可以起到偏置作用,在NMOS的串联应用中必须那么接。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