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X51单片机初始化时SP为什么 指向07H

楼主(2010-03-09):
最近刚学习单片机,问个问题,《8XX51单片机的堆栈设在内部RAM区,深度不大于128字节,初始化时SP 指向07H》,这里为什么指向07H,谢谢!

网友A:
就这么设计的。
压栈时,先加指针,再存入数据,所以SP指向07H实际上等于说第一个存储单元是08H,空出底下8个单元给R0-R7用。

网友B:
ls说的是,设计本身就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SP都要进行重新设置。

网友C:
好多内核都是这样的呀,不仅51,ARM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知道啦,记住就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