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的应用

楼主(2010-03-10):
电路如图:

其中:三极管8050这一部分是 过零检测部分

      R8,R9,R6,R5 这一块其实是配合 热敏电阻用的.在这里大家可以忽略他.

请教:
     1.硬件方面可控硅的接法是否正确?
     2.为了可以调节马达两端的工作电压,软件操作的思路?

--------------------
不甚感激

Protel Schematic.pdf

楼主:
请高手赐教!!!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错误的电路。参考点不对!
可控硅触发的电路,一般要共地,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