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怎样做才能抗手机信号的干扰

楼主(2010-03-10):
一般手机都会离音响不远,当手机进行接听或呼叫操作时,音响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嘟嘟……”的声响。特别是未接通或正呼叫的时候,干扰噪声特别响。小弟借问各位大师,怎样才能做出不受手机信号干扰的音响呢?

网友A:
音响太次吧,你换台平横输入的试试?

手机音频为什么不被自已的RF干扰,发出那个布谷鸟**的声音?

电路相隔不过cm距离,并不是屏蔽就能解决的

楼主:
音响太次吧,你换台平横输入的试试?

手机音频为什么不被自已的RF干扰,发出那个布谷鸟**的声音?

电路相隔不过cm距离,并不是屏蔽就能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平横输入”?
尝试过桥式差分功放,干扰依旧存在。

楼主:
2# HWM 试过屏蔽,加了两层铁片,但只要手机靠近音响,影响就依旧存在。

网友A:
桥式差分功放, 如果俺没有理解错,你指的应是BTL,这是一种功率拓朴,对输入级的强干扰并无抑制作用。

这个干扰,来自射频的共模强信号,在半导体器件检波,并有可能局部堵塞放大器。

解决干扰问题有如治水,给你三字决:疏、堵、躲

网友B:
“平衡”自然好,但必须是全通路的,那东西纯属“专业”。屏蔽不是加个“铁片”那么的简单。另,辐射是有方向的,手机设计早就对此有特别的“关照”。

网友C:
楼主所及属于EMC设计范畴,而EMC设计属软性设计,需要足够的功力才能应对,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解决问题的话,EMC设计就不是一座“大山”了。楼上HWM和Powerants说的都不错,只是EMC方面的问题没有简单有效的普适解决方法,到底问题何在,不详加分析具体整改对象是没多少实际意义的。

网友D:
屏蔽的一点缝隙都不能有,中间要焊接上。

网友E:
不止手机啊,电话也会被干扰,确实挺讨厌的。
是否可以用光纤呢?这样就要屏蔽的东西就没那么多了。

网友E:
或者这样可以么:把音响的地线彻底浮空,手机导致的感应电流就不会影响电路中各个点的电压差了。

网友F:
蚂蚁的疏、堵、躲是正道.

楼主:
疏、堵、躲?
能不能具体点,给点实际点建议。

网友G:
还真是不简单的东西

网友C:
前面已经提过,对付这类问题没有一试就灵的招,需要综合整改,原设计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才能确定。

网友H:
把音响关了

网友I:
呵呵,布谷鸟的声音

网友J:
在功放后面,喇叭前面加个RC滤波呢

网友K:
手机专家给你讲一下道理吧。
手机的辐射是脉冲式的,音响电路是由许多PN结组成的,是有源电路,会产生整流效应,
类似AM解调,变成了音频的脉冲波。
要想解决问题,屏蔽是基本要求,电源输入、信号输入、输出是引入干扰的关键地方,
要加滤波,无非就是10-33PF的并联电容、串联电感、串联磁珠等方法,而且要遵循RF原则。

网友L:
什么叫“平横输入”?
尝试过桥式差分功放,干扰依旧存在。
引用 楼主:

平衡输入,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60553-1-1.html

平衡输入只考虑克服线路干扰,不考虑从其它地方入侵设备。桥式差分只是克服共模一无所有的电路技术,对于已经侵入信号链路的情况,无能为力。

平衡传输有输入变压器方式和输出变压器方式,多数情况下,前者才优于后者。

楼主:
手机专家给你讲一下道理吧。
手机的辐射是脉冲式的,音响电路是由许多PN结组成的,是有源电路,会产生整流效应,
类似AM解调,变成了音频的脉冲波。
要想解决问题,屏蔽是基本要求,电源输入、信号输入、输出是引入 ...
引用 网友K:
小弟学识尚浅,还要借问一下“10-33PF”是什么意思?

网友M:
静电屏蔽

网友N:
屏蔽手机哦  我发现一种塑料纸 屏蔽效果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公司装那个贴片9926用的那个袋子  屏蔽手机信号不是一般的强

楼主:
屏蔽手机哦  我发现一种塑料纸 屏蔽效果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公司装那个贴片9926用的那个袋子  屏蔽手机信号不是一般的强
引用 网友N:
塑料纸?有那么强悍的吗?哪里有卖?急需!!!!

网友O:
大家在此深层次的讨论下EMC的问题不是更好?

网友P:
基本都使用工程的办法EMC的问题,很难一试就灵

网友K:
回25L,10-33PF是电容呀。
10P到33P之间,当然也可以是其它容值。
我说的这么难懂?
小电容对射频信号的滤波效果好。

楼主:
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