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dsp2812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小弟是菜鸟,最近在学习2812,但是在编译程序的时候,程序没有报错,连接的时候程序报错,错误信息如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错误的原因,工程文件附后。
>>   error: error reading file 'C:\pwm_my\cc_build_Debug.log': file too short
>> Compilation failure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谢谢大家交流指导。

楼主:
请求大家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嘿嘿,第一次看到这种错误。你这个是做什么的程序?把程序贴上来看看吧

网友B:
其他程序没这个问题吧

网友C:
以前也好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忘了怎么解决的,你把程序贴上来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了

网友D:
没做过,帮顶了

网友E:
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网友C: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都没个回应

楼主:
to 4楼道9楼 谢谢大家的热情,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件在编译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却在连接的时候出现以上的错误,我想有可能是软件的设置问题吧?
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做这个,很烦人,程序源码我已经发到附件中,请大家帮我看看,敬候您的佳音。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这几天比较忙,没来得及回复大家,不好意思

网友C:
你的附件在哪?我怎么没有看见

楼主:
这是我的附件,麻烦大家看一下

网友E:
好,明天帮你看一下

网友F:
等楼上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