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时的一个思考

楼主(2010-03-10):
无刷电机控制时,其中一个霍尔传感器损坏,这时程序怎样处理才能避免误操作?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还没做过无刷电机的,帮顶

网友B:
代码区好多这个论文,去下载几篇看看

网友C:
代码区好多这个论文,去下载几篇看看
引用 网友B:

你给个链接吧,我也想瞧瞧。

网友D:
咱们的源码区都不知道啊?http://dl.21ic.com/

网友E:
咱们的源码区都不知道啊?http://dl.21ic.com/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今天刚知道,
好地方啊。

网友F:
确实,里面的代码很丰富

网友G:
采用无传感器算法就不怕它坏了。

网友H:
回复:
无刷霍尔传感器一共3个,共有8种输出状态,其中6个是合法状态,2个是不合法状态。
比如,120度的电机,001,011,010,110,100,101,是合法的,而000和111是不合法的。
60度电机,001,011,111,110,100,000是合法状态,而010和101是不合法的。
而且6种合法状态是依次循环出现的,或者是正循环,或者是反循环,或者先正后反,等等。
如果不合法状态出现,或者合法状态出现跳跃,即可判断霍尔发生故障。
一般来讲,三个霍尔中的一个发生故障,最多180个电角度,最少时即刻就可发现。
霍尔发生即刻能判断的故障,当然这时按照错误的霍尔信号会使电机突然倒转或卡死,但是因为即刻就能判断,所以不会发生卡死问题。
而霍尔发生不能即刻判断的故障时,即使按照错误的霍尔信号,电机也能继续运行下去,直到发现霍尔错误为止。
对于更多的霍尔发生故障,判断则更复杂些。
另外,120度和60度电机相比,60度电机某些常见的霍尔故障是不能判断出来的,比如没接霍尔线,或者霍尔电源断路,地线断路等。所以120度电机更可靠些。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是通过这几个状态转换的顺序正确与否来判断是否出现故障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判断的不及时,还没有做出反应电机就卡死了。判断的代码是在io中断里实行的。

网友I:
直接状态机,正确状态的下一个状态也必须正确,否则保护。

状态迁移图是有确定顺序的,假如当前状态是000,下一个状态正确的话一定是001,如果是其他状态,则直接保护。

网友H:
是这样的,我也是通过这几个状态转换的顺序正确与否来判断是否出现故障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判断的不及时,还没有做出反应电机就卡死了。判断的代码是在io中断里实行的。 ...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的程序有问题,
中断反映时间在uS左右,而电机的电流不能突变,即便延时100uS,电流也只不过增加了几个A,电机也不会卡死。
而且在uS级反映时间,即便是电机短路或MOS管直通也不会损坏。

网友A:
好多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J:
还没做过无刷电机,进来学习

网友F:
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