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0系列单片机能不能直接驱动1/3偏压的LCD呀?

楼主(2010-03-10):
(无正文)

网友A:
1/3的最好要电阻偏置驱动

楼主:
怎么接呢

网友B:
MCU的IO必须能设置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出,和高阻态三种状态,对应液晶驱动的VCC,0,1/2VCC三种电压.

每个液晶的脚要用两个电阻.上拉,下拉.电阻中间的脚接在一起后接液晶脚和MCU的IO.

好像是这样,LZ自己想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