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供电引脚 对地内阻3K?

楼主(2010-03-10):
发现量产产品总是丢时钟,结果都是电池没电,而后测量关机状态下RTC供电引脚对地电阻,竟然只有3K,也就是用电电流会达到1mA...太恐怖了,请问为什么?看了半天软件配置,貌似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是Vbat对地阻抗?我们用的101,103的都没有问题,耗电流仅uA级,没出过问题,可以串个电阻量量实际耗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我们用的103E QFP100的,很郁闷,量产的设备3天一换电池,正在找毛病,请问这跟软件配置有关么?

网友B:
楼主有电路图吗?

楼主:
谢谢版主帮忙,我这里的普遍问题就是3.3V电池安装上去很快就没电,拆下来测量已经是1点几V了,测量关机状态下耗电电流竟然有1~3mA,请问关机状态下的电流消耗肯和软件配置有关系么?

楼主:
这是RTC部分

网友A:
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你可以查阅一下ST 对RTC引脚定义的设置,应该是个高阻抗才对

网友C:
想不到你的图片只能百度用户才能看到,本来想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的,可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了!。。。。。

网友D:
我也看不到,为什么还有权限设置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