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Q1~Q4的作用

楼主(2010-03-10):
如题!

网友A:
电源电压正常二极管闪烁,电源电压升高后发光二极管长亮

网友A:
可以省略两个三极管

楼主:
谢谢!将Q1~Q4用一个稳压管岂不更佳?

网友B:
三极管一般不是起放大作用,就是其开关作用。
如果是其开关作用,一个就够了。所以我认为这是起四级放大作用。

网友C:
感觉像多级放大

网友D:
讨厌这种分立的模拟电路    中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E:
2楼
图都不全,怎么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