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隔离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比如24V输入,5V或者3.3V输出。如果不用隔离模块,用开关电源芯片或者有时用LDO,宽电压输入范围,输出能够稳定在所要的电压不就可以了。另外可以加TVS对瞬态电压进行抑制,这样隔离的DCDC模块不就没有什么用处了?还是说隔离模块能够隔离的电压等级很高,不如1000V,一般的TVS器件做不到。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吧。比如24V输入,选择宽电压输入的4-70V电源芯片,再在50V左右进行保护,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A:
"DCDC隔离电源模块".关键在于《隔离》,TVS防的是浪涌,脉冲群,两个不是一码事,在论坛里搜“隔离”研究一下吧。

网友B:
隔离模块能够隔离的电压等级很高,不如1000V,一般的TVS器件做不到,这是对的。

TVS是防防瞬态高压,静电之类的。电源短路时候的TVS没啥作用的。TVS多用于信号线保护。

电源隔离是为了防止电源短路,破坏内层电路器件,CPU之类的。
TVS是防雷,防浪涌,防静电之类的。

这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C:
隔离的意义很多,比如安全、比如抗干扰等,有时,仅仅因为参考基准的需要就必须采用隔离电源,哲学上有存在即合理的说法,而隔离电源的需求是绕不开的,除非是看不到,“路”走多了才能明白。

楼主:
请针对我说的例子加以说明,隔离是有很多意义,比如信号差分传输上。但是对我说的例子,如果有保护,安全目标达到;对抗干扰,已经是宽电压输入范围了,还有什么干扰?不就是两端的压差?再加上短路保护。如果这样考虑,逻辑上是不是就不用隔离了。如果还需隔离,说明电源芯片的物理结构根本不满足所谓的宽电压范围,包括瞬时的所谓干扰。

网友D:
泛泛谈是否用隔离没有意义,必须结合具体设计。虽然电源是系统中重要的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设计方案要观其全局。

网友A:
最简单的例子,两个设备,分别由不同的电源供电,就算把地线连上了,因为有电阻,也有很大的电压差,这时信号传输的参考地是有问题的。参考一下RS485

网友C:
不同系统的特性各有不同,隔离电源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需要,不能因某一场合下隔离电源的非必要而否认其它场合下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