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51单片机端口连接电平匹配问题

楼主(2010-03-10):
最近在玩NRF24L01这个芯片。买的是模块,共有8个I/O口引出。除了VCC和GND外,SPI四个引脚:CS,SCK,MOSI, MISO,剩下的是芯片使能CE以及中断引脚IRQ。
     我用的是普通的51单片机AT89S52,只能5V供电。NRF24L01采用3.3V的供电。由于NRF24L01的I/O能够承受5V的电压,同时SCK,MOSI以及CS,CE对于NRF24L01而言都只是输入,不需要输出,因此直接与AT89S52的I/O相连。而MISO,以及IRQ,除了接受数据外,还要发数据给单片机,由于NRF24L01最高电平为3.3V,达不到AT89S52的最小输入高电平Vih。因此需要进行电平转换。请问我在这两个引脚上面,直接接两个4.7K上拉电阻到5V,行的通吗?谢谢。

网友A:
没试过,我是用3.3V的,换单片机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各位老师帮帮忙啊。

网友B:
我看了一下,NLF2401的IO电流也不大,单片机的IO灌电流可以承受,直接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实在担心的话,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限下流吧

网友C:
加个1k电阻就行.

当然最好是换个3.3v MCU

网友D:
如果输出口不是开漏的, 把这个输出口通过电阻上拉至5V应该不会起作用,在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应该还是3.3V的,而且还会对3.3V芯片的电源有一定影响。还是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或者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
6L ShakaLeo朋友一句话倒是提醒了菜鸟我。哎,不知道改到P0口会不会有作用

网友D:
51的P0口在不作为总线用的时候是开漏的,但如果跟nrf2401的输出口连接的话,因为nrf2401的输出口不是开漏输出,所以还是会把上拉的5V拉下来,或者上拉的5V会对nrf2401的输出端口造成损坏。
楼主从哪里看到的3.3V达不到89S52的输入高电平最小值啊,怎么我在手册上看到的是0.2VCC+0.9V啊,VCC=5V的话,1.9V以上就可以了,所以应该不用电平转换。

楼主:
51的P0口在不作为总线用的时候是开漏的,但如果跟nrf2401的输出口连接的话,因为nrf2401的输出口不是开漏输出,所以还是会把上拉的5V拉下来,或者上拉的5V会对nrf2401的输出端口造成损坏。
楼主从哪里看到的3.3V达不 ...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Shakaleo!
在你的指点下,我又重新翻看了AT89S52的datasheet,确实如你所言。呵呵,可能不仔细看datasheet,是我这样菜鸟的通病吧,这次长记性了,谢谢。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将NRF24L01的I/O和AT89S52的I/O直接连接了。
开漏输出我容易理解,就是输出高电平时输出悬空,需要外部上拉确定输出电平。而这里的三态输出,除了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还有一个高阻态,这个高阻态一般起啥作用啊?谢谢。

网友D:
高阻态应该是一种近似悬空的状态,作用就是可以不干扰总线上的其它设备。假如您的MCU的SPI口上接的不是一个设备,而是两个或以上,MCU通过CE来选择和哪个设备通讯,那么MISO在不输出数据(没有被MCU的CE信号选中)的时候保持高阻态就很有必要了,不然就有可能和别的设备的输出电平有冲突。

楼主:
:)理解了。谢谢各位老师帮助,尤其是ShakaLeo。

网友E(2010-04-18):
必须电平匹配!

网友F(2011-05-02):
楼主,您最后是怎么连接的呢,我现在是想直接用两节电池给NRF42L01供电,其他管脚就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不知道是否可以,希望您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G:
我也用过NRF24L01+AT89S52,NRF24L01我是用3.3V供电的,MCU就用5V,NRF24L01与MCU直接相连无问题

网友F:
谢谢.... 您的3.3v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H(2011-09-19):
直接连可以的,用过,不过是BK2421,输入电压允许到5V的
也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MCU还是5V,2401 3V供电
MCU 的SPI用IO模拟,输出低就是低,输出高时转为输入,输入口接上拉电阻到2401 VDD(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