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叔 21ic ftp 密码好像不对

楼主(2010-03-10):
21ic ftp 老是连部上啊,是不是密码改了啊

网友A:
关了拉,去公社吧
嵌入式公社FTP服务器登录信息:
FTP服务器登录信息:
IP:202.165.177.77
用户名:embcom_ftp
密码:www.embcom.net

  用"cuteftp 8"登录
1.先去网上下个"cuteftp 8"
2.安装后运行"cuteftp 8"
3.点"文件"→"新建"→"ftp站点"
4.填妥窗口内各项内容
5.点"连接"
6. ok

网友B:
晕哦,有这么好的地方啊,省的不停点右键了=。=

网友B:
额,为什么用Filezilla下不了啊。。。

网友A:
to 4L : 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好.

用"cuteftp 8",作以下设置,能进去
1. 主机地址:ftp
.21ic.com → 注意,不要把ftp键成fpt.21ic.com !

2. 用户名: 21icuser
3. 密码:    user21ic
4. 服务器类型: Auto - detect
5. 数据连接类型: 使用全局设置 或选"port" 均可 → 注意,不能选"pasv"
6. 传输类型: 使用全局设置
7. 其它全部使用默认值

网友B:
*** CuteFTP 8.0 - build Aug 22 2006 ***

状态:>          [2010-3-10 14:23:05] 正在获取列表“”...
状态:>          [2010-3-10 14:23:05] 正在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状态:>          [2010-3-10 14:23:05] 已解析主机名 ftp.21ic.com: 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0-3-10 14:23:05] 正在连接到 FTP 服务器... ftp.21ic.com:21 (ip = 121.52.216.118)...
状态:>          [2010-3-10 14:23:05] Socket 已连接。正在等候欢迎消息...
                [2010-3-10 14:23:05] 220 Serv-U FTP Server v6.1 for WinSock ready...
状态:>          [2010-3-10 14:23:05] 已连接。正在验证...
命令:>          [2010-3-10 14:23:05] USER 21icuser
                [2010-3-10 14:23:05] 331 User name okay, need password.
命令:>          [2010-3-10 14:23:05] PASS *****
                [2010-3-10 14:23:05] 530 Not logged in.
错误:>           [2010-3-10 14:23:05] 未登录。
状态:>          [2010-3-10 14:23:16] 连接已关闭。
                用cuteftp 8的报错信息。。。。总是弹出来密码输入框=。=

网友B:
换了“公社”的FTP。。。。那速度,比蜗牛快不了什么,登陆就要好久=。=别说下东西了

网友C:
速度是不快。

网友A:
僧多粥少哦

网友D:
这个速度,最后还是没法访问。我用DOS上的FTP命令登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