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到底学些什么

楼主(2010-03-10):
欢迎大家讨论 提提意见  看看都用fpga做什么

网友A(2010-09-13):
接口,还有实现验证算法等等

网友B(2010-12-30):
这多着呢,比如逻辑电路(一般74系列不能满足才用)---地址的逻辑粘合,计数器、分频器等等;【这部分可以采用CPLD】
              数字信号处理(嵌入dsp硬核);
              视频或语音信号解决(机顶盒内就有Spartan系列的中低端芯片);
              还有现在的FPGA都有很多的软核供调用,相当方便,比如可以调用软核设计一个FIFO,深度和宽度都可选的。
             还有很多,不了解了,呵呵。

网友C:
三维测量中的高速图像处理,目前正在做,俺的毕业设计

网友D:
FPGA用的越久就越觉得好用。速度快,容量大。逻辑门,存储器都能实现。我一般用门数相对较少的FPGA,做通信协议,编解码。

网友E:
于大象无形之中!!

网友F:
什么都可以做

网友G(2011-02-18):
问题太大也太笼统。数字电路设计,几乎都可用fpga实现

网友H:
并行计算非FPGA啊...

网友I(2011-05-13):
不懂,旁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