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样和USB接口

楼主(2010-03-1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一定要做,要加usb host芯片
MEGA128 接普通打印机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案

楼主:
谢谢!usb host芯片?什么型号?对付打印机用什么样的芯片合适?

网友B:
笙泉的IC,www.megawin.com.tw

用带USB引擎的IC多好,还加USB芯片,烧钱啊,给你推荐一颗笙泉的MPC84FL54,适合学习开发用,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烧写工具,直接通过USB来烧写程序

楼主:
5楼,谢谢!笙泉的MPC84FL54是那生产的?网上有资料嘛?

网友C:
找带USB HOST的单片机才行...

网友D:
STM32F103也有USB.

网友E:
Attention: MPC84FL54 ---> MG84FL54
it's usb device, can't be used as usb host or usb otg!

网友F:
usb host 可以加片CH374、CH375之类的芯片。

网友G:
7楼最合理。

网友B:
给楼主传个中文资料

网友B:
是用来控制打印机打印东西还是和电脑通信?刚才我传的IC只能做slave来用

网友H:
好热心啊

网友I:
能简则简

网友J:
带host usb的MCU很少吧。
打印的指令很成问题,原来的指令是公开的,现在的指令都...

网友K:
据说现在有 USB OTG 协议了,可以不用主机实现USB device和USB device之间通讯。

网友K:
 简单地说,OTG就是On The Go,正在进行中的意思。
  我们先来做一个假设——
  未来的一天,我拿着MEIZU最新产品“EX”来到学校,听着“EX”里面装着的我最新下载的一首新歌,我的一个好朋友夺下我的耳塞想听听这首歌,她一边听一边陶醉地说:“我找这首歌已经很久了,可是一直都没有能download到,你是在哪儿找到的???”我笑着要她拿出她的Mp3,同时我从钥匙扣上取下一条便携的数据线,数据线的一头插在“EX”上,另一头插在她的Mp3上,我打开“EX”的菜单,选中了基于OTG技术的传输模式,直接将这首好听但是难找的歌“拷”到了她Mp3上,她非常惊讶,直到她在自己的Mp3上听到了这首歌才相信这一切都是是真的……
  从原理角度来简单地说——
  大家都知道自从1996年USB传输协议的诞生,并以其优势很快的风靡了所有计算机外设以及数码设备,大家都知道USB设备分为HOST(主设备)和SLAVE(从设备),只有当一台HOST于一台SLAVE连接时才能实现数据的传输,OTG设备就是是我们的“EX”既能充当HOST,亦能充当SLAVE。
  详细介绍OTG的由来与发展——
  自1996年USB1.0规范以后,USB-IF(Universal Serial Bus Implementers Forums)又陆续公布了USB1.0 、USB2.0和 USB OTG等几个规范,其中USB2.0的传输带宽达到480Mbps,而USB OTG更使USB装置摆脱了原来主从架构的限制,实现了端对端的传输模式,随着USB规范的不断完善,USB的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拓展。USB诞生的初衷是简化电脑和其外设的连接,最早是用在键盘和鼠标上,而现在,USB的应用已经从PC外设跨越到了消费电子产品和通信电子产品领域,最显著的应用是在数码相机等消费电子产品上。目前,USB低功耗、便于连接和高速传输的特性已经使它成为一个可方便应用的架构,它与其他技术结合便诞生出新的应用。如在移动存储领域,USB与闪存结合,创造性催生了目前广为流行的移动存储设备-U盘。
  USB OTG是USB On-The-Go的缩写,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技术,2001年12月18日由USB Implementers Forum公布,主要应用于各种不同的设备或移动设备间的联接,进行数据交换。特别是PDA、移动电话、消费类设备。改变如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打印机等设备间多种不同制式连接器,多达7种制式的存储卡间数据交换的不便。USB技术的发展,使得PC和周边设备能够通过简单方式、适度的制造成本将各种设备连接在一起,上述我们提到应用,都可以通过USB总线,作为PC的周边,在PC的控制下进行数据交换。但这种方便的交换方式,一旦离开了PC,各设备间无法利用USB口进行操作,因为没有一个设备能够充当PC一样的Host。On-The-Go,即OTG技术就是实现在没有Host的情况下,实现设备间的数据传送。例如数码相机直接连接到打印机上,通过OTG技术,连接两台设备见的USB口,将拍出的相片立即打印出来;也可以将数码照相机中的数据,通过OTG发送到USB接口的移动硬盘上,野外操作就没有必要携带价格昂贵的存储卡,或者背一个便携电脑。
  “In-stat/MDR于今年2月的统计资料也显示,未来几年USB2.0 OTG接口的周边设备将从2002年的11万台增长至2007年的1.68亿台,增长1527倍。可以看出,随着外围设备的多样化与高速传输的需求,USB 2.0 OTG的后续发展态势十分乐观。” 从业界应用来看,目前高通公司(Qualcomm Inc.)已经宣布将在其最新的3G手机基带套片中采用该USB OTG。索尼电子(Sony Electronics)也宣布会选用飞利浦的USB OTG芯片为其最新的便携式设备提供USB OTG连接性。索尼CLIE是业内第一个具备USB OTG功能的便携式产品,可以与其它USB设备实现点对点通讯。可以预见,USB OTG会成为未来电子产品的基本配置功能。
  详细介绍OTG设计原理——
  随着PDA、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打印机等消费类产品的普及,用于这些设备与电脑,或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高速数据传输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IEEE1394和USB是用于此类传输的两个主要标准。这两个标准都提供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都可以向外提供电源,也都支持多个设备的连接。其中IEE1394支持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但相对比较复杂、价格较高,主要用于需要高速通信的AV产品;而最初的USB标准主要面向低速数据传输的应用,其中USB1.1支持1.5Mbps和12Mbps的传输速率,被广泛用于传输速率要求不高的PC机外设,如:键盘、鼠标等。USB2.0标准的推出使USB的传输速度达到480Mbps。而USB OTG技术的推出则可实现没有主机时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数码相机可以直接与打印机连接并打印照片,从而拓展了USB技术的应用范围。下图是USB技术的典型应用示意图。
  1 主机通信协议与对话请求协议
  USB OTG标准在完全兼容USB2.0标准的基础上,增添了电源管理(节省功耗)功能,它允许设备既可作为主机,也可作为外设操作(两用OTG)。OTG两用设备完全符合USB2.0标准,并可提供一定的主机检测能力,支持主机通令协议(HNP)和对话请求协议(SRP)。在OTG中,初始主机设备称为A设备,外设称为B设备。可用电缆的连接方式来决定初始角色。图2所示是用第5个ID脚确定默认主机的示意图,两用设备使用新型mini-AB插座,从而使mini-A插头、mini-B插头和mini-AB插座增添了第五个引脚(ID),以用于识别不同的电缆端点。mini-A插头中的ID引脚接地,mini-B插头中的ID引脚浮空。当OTG设备检测到接地的ID引脚时,表示默认的是A设备(主机),而检测到ID引脚浮空的设备则认为是B设备(外设)。系统一旦连接后,OTG的角色还可以更换。主机与外设采用新的HNP,A设备作为默认主机半提供VBUS电源,并在检测到有设备连接时复位总线、枚举并配置B设备。OTG标准为USB增添的第二个新协议称为对话请求协议(SRP)。SRP允许B设备请求A设备打开VBUS电源并启动一次对话。一次OTG对话可通过A设备提供VBUS电源的时间来确定(注:A设备总是为VBUS供电,即使作为外设)。也可通过A设备关闭VBUS电源来结束一闪会话以节省功耗,这在电池供电产品中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两台蜂窝电话通过连接互相交换信息时,一台连接在电费的mini-A端,是A设备,默认为主机。另一台是B设备,默认为外设。当在不需要USB通信时,A设备可以关闭VBUS线,此时B设备就会检测到该状态并进入功低耗模式。
  2 OTG功能的构建
  图3所示电路给出了构建OTG功能时需要在基础USB外设上添加的电路,电路中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可以是一个微处理器和USB SIE(串口引擎),也可以是集成的μP/USB芯片或与USB收发器相连的ASIC。为总线提供电源的外部设备需要一路3.3V稳压输出供电电压,以便为逻辑电路和连接在D+、D-引脚的1500Ω电阻提供电源。通过D+、D-引脚上的上拉电阻可向主机发出设备已连接的信号,并指示设备的工作速度。电阻上拉至D+表示全速运行,电阻上拉至D-表示低速运行。其它端点(包括D+和D-的15kΩ下拉电阻)用于检测上拉电阻的状态。由于USB设计需要提供热插拔功能。因此,其ESD保护电路主要用于为D+、D-和VBUS引脚提供保护。
  为了增加OTG的两用功能,必须扩充收发器功能来使OTG设备既可作为主机使用,也可以作为外设使用。而要实现上述功能,就需要在图3所示电路中添加D+和D-端的15kΩ下拉电阻并为VBUS提供供电电源。此外,收发器还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可切换D+/D-线上的上拉和下拉电阻,以提供外设和主机功能。
  (2)作为A设备时,需要具有VBUS监视和供电电路;作为B设备初始化SRP时,需要监视和触发VBUS。
  (3)具有ID输入引脚。
  作为两用OTG设备,ASIC、DSP或其它与收发器连接的电路必须具备充当外设和主机的功能,并应按照HNP协议转换其角色。
  收发器所需添加的大多数电路用于VBUS引脚的管理。作为主机,它必须能够提供5V、输出电流可达8mA的电源。图3中的模拟开关用于配置收发器的各种功能。
  ASIC和控制器还必须包含USB主机逻辑控制功能,包括发送SOF(帧启动)包、发送配置\u36755输入\u36755输出数据包,在USB 1 msec帧内确定传输进程、发送USB复位信号、提供USB电源管理等。
  3 Maxim要提供的USB OTG方案
  MAX3301E是Maxim公司研制的一款USB OTG收发器,该器件集成有电荷泵,可将PDA、蜂窝电话和数码相机等移动设备与USB外设直接连接而无需PC机的参与。采用MAX3301E和一个嵌入式USB主机,就可直接将诸如打印机或外部硬盘驱动器这样的外设连接。MAX3301E内部包括USB OTG收发器、UBUS电荷泵、线性稳压器和I2C 2线串行接口。内部电平转换器使MAX3301E能够与采用+1.65至+3.6V逻辑电源电压的器件连接。MAX3301E中的电荷泵工作在+3V至+4.5V输入电源下,可产生符合OTG要求的VBUS输出,且输出电流大于8mA。该器件可利用内部比较器控制并测量VBUS,同时支持USB OTG SRP和HNP

网友L:
USB这个距离,感觉远远不如蓝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关心。我是做一个这样的系统:就是将一设备的多个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和力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加以处理,并形成报告,再打印出来。现在的打印机都是USB接口的,所以想找一个能对付现有的打印机的接口USB,正如18楼所说的那样,现在打打印机指令不好找。另就是该设备的有些数据要保存,所以需要EEPROM,还有就是程序空间要大。

网友J:
数据还是用SD卡或串行FLASH。强烈建议用SD卡。

网友M(2015-08-21):
这个正在学习-----, 很好

网友N:
笙泉MA84G564内部集成USB功能

网友O(2016-02-25):
带USB HOST和USB DEVICE的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