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晶体管偏置网络问题

楼主(2010-03-10):
刚学射频,看了下射频的bjt偏置分为无源跟有源偏置网络,书上说电阻网络构成的偏置缺陷是对晶体管的参数十分敏感,温度稳定性差,可是我记得在低频的时候用分压偏置不是都挺好的吗,通过在e极加电阻负反馈可以稳定静态工作点,在射频这样不行吗?
还发现射频的偏置中隔离直流用高频遏流圈,为什么不用电容来隔直通交?

网友A:
高频放大器中一般不能简单的在输入回路中加入电阻(如BJT放大器中的Re),这会对输入阻抗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信道中的阻抗控制在高频电路中是至关重要。因此补偿必须从偏置电路中加以考虑,而采用有源器件构成偏置电路是利用器件特性抵消作用作为温度补偿的方法之一。

高频电路中的馈电(即供电)通常会串入一个高频扼流圈,其作用是防止电路中的“工作部件”产生的高频信号窜入到电源中去。偏置电路也是一种馈电电路,所以通常也会使用此招。另外,由于偏置电路中使用了高频扼流圈来隔离信道和偏置电路,使信道经偏置电路对地的高频阻抗较大,这有利于信号的有效传输。

网友B:
楼上HWM说的非常好,高频电路中的阻抗匹配非常重要,分布参数的影响也很明显,这与低频电路非常的不同,低频电路中的元件相对高频电路而言比较接近简单的理想器件,但高频电路中的元件不得不考虑其实际特性,所以有此。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再问一个问题,刚看完传输线理论,在信号源端进行阻抗匹配,为了使输出的功率最大,假设负载处已经匹配了,也就是传输线无反射了,那么在输入端的匹配是要进行共轭匹配呢?还是进行匹配使输入端无反射?  因为如果信源的内阻有电抗的话,这两种匹配是不一样的。。。
有一本书上说是共轭匹配,另外一本只是提到 源和负载与传输线特性阻抗相匹配时输出最大可用功率

网友A:
先说纯阻匹配,如果负载已经匹配(即无反射),原本源端可以不配。但事情不总是如此理想的,如果负载不是理想的完全匹配(或可能会被断开),则就会产生反射,如此就必须在源端进行匹配以吸收反射波。

对于非纯阻匹配,最好在脑子里有个电路——即源串 L 串 C 再串 R。思考一下,何种情况下L和C可以忽略掉?所谓的共轭匹配就是这样来的。

楼主:
我还需要再看看,手头两本教材讲的方法不一样,一本从反射的角度说,一本从阻抗的角度说匹配。。。,还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