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学avr,大虾们推荐本书~~~

楼主(2010-03-10):
如题~~~~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A:
网上很多啦,比如马潮的。

网友B:
随便看看就行了

网友C:
深入浅出AVR,强贴推荐,通俗易懂

网友D:
推荐马潮老师的书~~

楼主:
嗯  我看了下马老师的书讲的是不错哦~~~就准备买它啦~~~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E:
找个开发板,写程序,看芯片资料,新手从ICCAVR开始,上面有例程还有模板自动生成初始化寄存器设置.

网友F:
如果你要使用AVR微控制器,我推荐您使用IAR EWARV开发工具. AVR芯片开发的时候有IAR编译器专家参与了芯片计算流程设计,所以,用IAR EWAVR编译出来的代码,体积又小,跑的速度又快.

网友G:
深入浅出AVR,强贴推荐,通俗易懂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不错,最好有光盘

网友B:
IAR EWARV开发工具多少钱?

网友H:
可以到AVR开发网上去下载

楼主:
我是用的51转AVR的转换板 插到我原来那个51开发板上用的  不知道这样学可以不?

网友I:
我也看看马潮的

网友J:
深入浅出不错

网友K:
开始学可以自己根据网上的评论选

网友L:
ATmega系列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借了这本书没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M:
其实直接看芯片资料就差不多了,书本上的那些东西除了开头一些介绍不同之外,后面的分析大部分是抄芯片资料上面的东西!

网友N:
了解一下就够了,尽量别用,否则等上产品了发现芯片缺货,那才叫郁闷呢

网友O:
还是找个开发板吧!简单便宜就行!

网友P: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Q(2010-04-21):
哈哈,我是自己在书店选的,也是深入浅出,不过我一般是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