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move drag components

楼主(2010-03-10):
ad6 能否带元件move drag 使ic引脚track一起移动.
那位大侠指教?

楼主:
altium desiger 6.0 能否拖动元件,使与元件引脚的焊盘相通的track一起移动?谢谢指教!

楼主(2010-09-13):
没有这个功能 请求删掉

网友A(2010-11-02):
AD9有这个功能的。不过TRACK得要捕捉到焊盘的中心,然后Drag元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