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可控硅的应用.

楼主(2010-03-10):
在220V,50HZ的交流电中.使用双向可控硅来控制电压.
譬如想要获得150度的导电角.(30度--180度以及210度--360度)
那么激发角是30度.(0-30度以及180度-210度)

请问 要获得这样的结果,其G极的控制信号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chang哥:
您好!
感谢您的回答.

我在论坛发贴了.结果没有人答复我.所以就打扰您,给你发信了.

按您的指点.我是不是应用用MCU判断好交流电的过零点,并推算好时间点,当到达30度时间点时,MCU就对G极给一个高电平的脉冲信号,以开启可控硅的导通.
   当MCU侦测到交流电的过零点时,此时瞬间,MCU控制G极的脚 转变成 INPUT模式,并为低电平,以关闭可控硅的导通(我不能确定可控硅关闭的方法.从来没用过可控硅.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元件很复杂). MCU不断重复上述过程以实现控压的目标.
不要在检测到交流过零时将MCU引脚置成输入。
晶闸管在G对A1(普通晶闸管则是G对K)电压为零且A1A2之间没有电流流过时处于截止状态。
G对A1有一定电压,晶闸管将被触发导通,如A1A2之间有电压,则A1A2之间将有电流流过。此时若撤掉触发信号,且A1A2之间流过一定值的电流,则晶闸管将继续导通,到A1A2之间电流下降到某值才恢复截止状态,故触发可以是很短的脉冲。
你要控制晶闸管在30度被触发,那么应该在检测到交流过零开始计时,到相当于30度的时刻,MCU输出使晶闸管导通的触发信号。此信号不必维持到交流再次过零,可以相当短。晶闸管在交流再次过零(注意是电流过零)时自动关断。

怎么能说没有人答复你?老tyw不是给出链接,让你下载这些书么?鼠标一点的事,为什么不下载?
你最好还是先看看这些书,然后再动手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衔接了.
我下载了.只能下到6,后面的就下不下来了

而且,那个资料说的太深奥了.一时半会儿搞不明白.

谢谢chang哥的详细解答 .3Q   :)

明天去做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