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时值转化为有效值方案,不胜感激!

楼主(2010-03-10):
检测一台电机从电网吸收的功率,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通过调理电路己经得到。
据P=U*I*COSΦ,怎样用程序把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转化为有效值?
我知道的方法有:
(1)测出电压和电流的峰值,除以根号2得到有效值。
(2)使用均方根,如下,N为每周期采样次数,Vm为第m次采样的电压瞬时值。

用程序如何实现上面的公式?

网友A:
我写了一个,仅供参考
float EffecValue(float V[],int num)
{
                int i;
        float sum=0;
        float AverValue;
        for(i=0;i<num;i++)
        {
                sum += V[i]*V[i];
        }
        AverValue = sum/(float)num;
        return sqrt(AverValue);
}

楼主:
有效值计算

谢 gz04022167的回复。
正弦波最低端1.44V,最高端7.44V,峰峰值6V。那么有效值如何计算?

网友B:
FFT

P = (Ur * Ir) + (Ui * Ii);
Q =  (Ui * Ir) - (Ur * Ii);

网友A:
RE:3楼
u(t)=3sin(ωt+φ)+4.44
U^2=(∫u(t)^2 dt)/T(一个周期内定积分)
U^2=(∫(3sin(ωt+φ)+4.44)^2 dt)/T
      =9/2+4.44^2
∴U=4.92(理论计算值)
也可按照均方根
U^2=(∑u[m]^2)/n(m从1到n)
i(t)=v(t)/r(也可按和电压的类似的有效值来计算)
有功功率P=U*I*cos(θ)
在纯电阻下P=U^2/R

网友C:
第二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