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输出多个不同频率的PWM,占空比为50%。

楼主(2010-03-10):
求救:用单片机实现多个I/O口输出,不同频率的PWM,占空比为50%,用一个8为的定时器。

网友A:
楼主语文学的比俺还差

网友B:
如果各路频率有固定的关联性,那么定时器设置可选用各频率的一个“公约数”作为公共基准,同时尽量提高MCU的工作速度来降低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