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2 的GP3咋不能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10):
gp, pic, IO, GPIO, go
#include <p10f202.inc>
__CONFIG  _MCLRE_OFF & _CP_OFF & _WDT_ON & _IntRC_OSC
org      0x000
nop
goto     Main

Main
MOVLW  0AH    ;GPIO 1,3能用作输入。GPIO 0,2用作输出
tris     gpio

movlw    0xc1                      ;设置TMR0为4分频
option
MainLoop
  clrwdt
call     KeySamp                   ;按钮采样
; call     Samp                      ;IR采样
goto MainLoop
KeySamp                                ;4,9,12,13,16,20,29us
;==============================
btfss    gpio,3                   ;按键采集
goto     aaa
goto     bbb
bbb
bsf  gpio,2
goto  ccc
aaa
bcf  gpio,2
ccc
return

end

楼主:
用GP1就可以用,GP3就不可以,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如果直接点亮个灯,BSF GPIO,2
用GP3短路到地,灯也灭了,估计是复位了,但是复位也设置了啊 ,郁闷中啊==========

楼主:
芯片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可以的。
不知道你用硬件为什么不对。

网友A:
GP3接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A:
你不是高电平点亮灯,低电平熄灭吗?
GP3短路到地,灯当然灭了。

网友B:
影像中GP3不能作为输出口用。是不是和MCLR复用的?如果是,就不能做U输出口。

楼主(2010-09-25):
应该是开发环境的问题。也可能是自己的问题,要重新点一下烧录才可以。直接BUILD all 里面设置的烧录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