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2转CAN

楼主(2010-03-10):
我现在使用的单片机不带CAN功能,但是有232的功能,想用现有的单片机制作232的通讯,然后外接一个232转CAN的通用模块,然后与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讯,请教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CAN的传输速率和格式以及地址是不是在232转CAN模块里面设定好了的?看见有人用单片机和电脑通讯时用过这种CAN转232的模块,不知道使用在两个单片机里面可不可以?

网友A:
又来一古道...
加个通用模块?不如加个CAN芯片吧,  也可以考虑直接换带CAN的单片机.

网友B:
与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讯??另外一个单片机 自带CAN 嘛????

如不想自己开发can模块,使用232-can转换器也可以。

    http://www.qm999.cn/Converter/232-CAN.html

楼主:
主要是时间不允许,不然再作一个带CAN的了,谢谢版主的链接,这个东西刚才在网上也找到了,不过没想到那么贵的说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串口转CAN模块。

CSM100 嵌入式CAN转UART模块.pdf